请问各位师傅

楼主(2011-09-28):
两台同样的MR-J2S-A驱动器能相互复制参数吗

网友A:
可以,用软件备份出来,然后写到另一个放大器去,但是要注意19号参数的状态,有可能需要写两次的。

楼主:
用什么0软件备份啊

网友B:
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可以用MR Configurator伺服参数设置软件来读取,需要电脑连接伺服。软件本站也有下载的

网友C(2011-11-08):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软件备份出来,然后写到另一个放大器去,但是要注意19号参数的状态,有可能需要写两次的。
对阿,19# 参数的设置可能关系到个别参数是否能不能写进去阿,。比如设定19#参数为000E 的话所有参数都可以写进去的呢 !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