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o-t32的PLC故障

楼主(2011-09-28):
今天在给PLC编程时,插上数据线电脑老显示无法通讯,在编之前机台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A:
检查com口设置,如果是USB转com口,更得注意转成的com口号码

网友B:
先找一台好的PLC确认你的电脑com口是不是好的?
再确认这台PLC的编程口是不是好的?
RS232口是比较脆弱的接口,正在通讯中的串口不能硬拔插,不然烧端口的几率很高,我都见过两个兄弟因为在线拔插而造成的端口烧掉

楼主:
电脑是新买的。com口能保证是好的,用其他的机子没问题,数据线也换了,在别的机子上是好的,就这台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