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1-09-28):
请教各位大师,三菱GT1050的触摸屏安全等级的密码可以修改吗,我的意思是不用电脑直接在触摸屏上改,如果能改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应该不行吧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不能改密码的话一旦初始密码泄露了,安全等级的意义就没有了啊

网友B:
好像没见有设置在触摸屏改的,我也不会,期待高手指点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看来没人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