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还有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28):
请问各位,三菱Q PLC的sfc里面能不能用子程序?我要测量某个输出(比如Y70)导通的时间,怎么实现?需精确到毫秒。

网友A:
这个。。。PLC真的不行,你饶了他吧,他也挺不容易的

网友B:
SFC就不支持子程序,在新版本的works2 可以支持FB

QQ:84818626

网友C:
大哥,你起码要想到这扫描周期可能产生的误差就不止微秒了啊,你是要做高科技试验还是咋滴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精确到毫秒。FX的PLC可以用中断的方式解决,Q PLC的sfc貌似用不了中断啊?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FB是什么东东?

网友D:
FB : Function Block 功能块
Fred Lo

楼主:
FB我已经了解了,但是顶楼的问题怎么解决啊?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