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KW需多大电缆

楼主(2011-09-28):
总功率150kw,距离80m左右穿管埋地敷设,用3*120-1*70铜线电缆有没问题!
如果用铝线需多大的电缆。现在的电缆质量很让人担心!

网友A:
如果是用一根这样的电缆那肯定是小了的

网友B:
有点小,铝线用200的吧

网友C:
传管走地的话 起码用150的铜线。铜线的截面积占管子截面积的40%。

网友C:
看你的实际负载。

网友D:
现在的电缆截面实际上都比标称的小一些,所以一定要考虑富裕系数

网友E:
150KW 电流约300A左右。120的铜线有点小了,150铜的可以用。

网友F:
还用铝线 百度下 有对应的选用电线型号

网友G:
是什么设备,理论上是够了

网友H:
150000/400/1.732=216 .5A是总电流
3×120+1×70(材质差,截面积缩水)应加大面积。

网友I:
120可以的

网友J:
感性负载应设补偿柜。

网友K:
引用 网友E:
150KW 电流约300A左右。120的铜线有点小了,150铜的可以用。

网友L:
不同区域的热阻系数不同,架空与埋地,架空载流量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H:
150000/400/1.732=216 .5A是总电流

3×120+1×70(材质差,截面积缩水)应加大面积。

你这个算法好像有问题哦? 150KW电机线电流应该是 I=150000/1.732*380*COS∮(COS∮一般取0.85)=268.13A

网友M:
用150的铜芯线没问题

网友N:
建议用150的铜线

网友O:
120的铜线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