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装不了MT developer 的软件

楼主(2011-09-28):
描述:打开变成这样的页面
我的电脑安装的是Win7家庭版,安装了MT developer 安装完了没问题却打不开。打开后变成这样子的窗口,郁闷! 安装过程中没有显示出错,都是正常的,我想是不是我的电脑版本的问题呢?请各路高手帮助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不能打开吗?试试能不能打开文件?

QQ:84818626

网友B:
楼主:你装的MT是哪个版版呀?好像只有1.17版本以上才支持WIN7系统哦!现最新英文版本为1.18

楼主:
安装MT1的就是不行,不知为什么啊

楼主:
文件打不开的,标题都不全!

楼主:
哪一个高手看看是怎么样回事啊?要怎么样才能安装得了呢?

网友C:
安装XP2后,再装试试!

网友D:
下载另一个版本MT,或改装为XP系统,WIN7是装不了MT1的
我试了N次都没成功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