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定位模块FX2N-10GM跟电脑的串口通信的数据线是怎样接的

楼主(2011-09-28):
大家好:我厂有一台无心研磨机用的是三菱PLC+定位模块+伺服电机控制系统/现在一开电源/伺服放大器(MR-J2S)就报E5/现在怀疑是定位模块里面的程序掉了/因为机器停了差不多二个月了/电源又忘了打开/厂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想把程序拷过来再装到坏的里面/现在是没有数据线/想自己做一条/有那位用过的帮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就是PLC用的那个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B:
SC-09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路,把10gm对调一下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5(xqx666) 感谢分享

楼主(2011-11-05):
还想问下各位师傅:下载程序时FX2N-10GM可以单独和电脑相连吗?还是要把它跟PLC连起来/要是模块坏的话程序还可以下载吗?我把它单独分开时会它的ERROR指示灯会亮/跟PLC连起来就不会/通信测试时显示FXGM没有响应,检查连接/要是模块里面没有程序用手动时可以动吗?(现有用手动时可以移动正常/自动时它的它的输入点和输出点好像有脉冲输入或输出一样.闪的好快.放大器报E5.根据说明说的是程序错误)谢谢各位

网友D:
不太明白,三菱的定位模块要单独写程序吗?写到主机PLC 不就行了吗?二个月没用就不能用了,你的数据可能出了问题吧,考虑断电保持的问题,电池的问题

网友E:
下载程序时FX2N-10GM可以单独和电脑相连的,我把它单独分开时它的ERROR指示灯会亮,可能是需PLC给它赋值,但10GM数据需要单独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