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不能给PLC指令

楼主(2011-09-28):
复合板的机器 触摸屏不能给PLC指令 PLC按接触点还能工作 是不是程序被锁了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不能确定设备被锁,你先看看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是否连接可靠。

网友B:
在线监控就知道了

网友C:
监控一下PLC就知道了。如果是232通讯的话就在通讯线上监听数据,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plc初学者

网友E:
没通讯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