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KW需多大电缆

楼主(2011-09-28):
总功率220kw,距离160m左右线架敷设,用185铜线电缆有没问题!

楼主:
两台110KW电机一用一备,有时两台短时间同时用。

网友A:
200的就够了,这个如果长期用的,建议粗点

网友B:
建议用240的

网友C:
185足够了

网友D:
两台短时工作,没有问题

网友E:
我现在用的新车间总功率300多个KW190多米,才用185架空,加就地无功补偿总电流才300A不到,电线轻微热,不过我这的电机不会长期满载运行。

网友F:
一定要用185平方的,一定要国标的,要不能会起火,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G:
建议200以上的,要国标的!!

网友H:
用国标240铝芯电缆能满足要求,又比较经济。

网友I:
240的国标

网友J:
185平方的,一定要国标的.最好是用240的比较保险。山东地区电缆销售纯国标,厂标的厂家直销保检测,可根据需要定做各种异型电力电缆。电话:13553184448QQ435039594

网友K:
是两台110KW的一用一备,偶尔短时间同时运行用185的铜线不没有问题

网友L:
引用楼主lkmaunui于2011-09-28 10:10发表的 220KW需多大电缆 :
总功率220kw,距离160m左右线架敷设,用185铜线电缆有没问题!
没有问题,走线架散热效果比套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