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GOT1000触摸屏USB口编程线的代换

楼主(2011-09-28):
三菱GOT1050,,1150触摸屏的编程线可以使用手机的USB数据线,接口合适就可以。注意:要将通讯设置改为USB并测试成功后使用。而且通讯速度比232端口的快很多。

网友A: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你们不信?我可是亲自试过的。

网友B:
这个是标配啊,不然还是用串口?我都好久没有用串口的

QQ:84818626

网友C(2011-12-21):
我也用过的。我用的的华为手机数据线

网友D:
只要是USB口就通用,别怕

网友E:
是的,用了快3年了,
,用过串口的,竟然联机不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