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程序中D1等于K32时就出错了呢?

楼主(2011-09-28):
D1从1到63时只有为32时仿真出现错误,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就不上触摸屏画面了,麻烦各位大侠帮分析下程序就可以了
流水灯程序(完善中).zip

楼主:
这是一个通过D1来选灯的数目,可从任意位置开始循环的多灯循环流水灯程序,只有D1=K32即32个灯循环时有问题,其余灯数也有点问题是精度引起的,稍后修改下就可以,不影响循环

楼主:
自己大概知道了,可能是32转换成32位1,也就是HFFFFFFFF时,由于中间用到了浮点数,精度误差使得超过了HFFFFFFFF从而溢出了

楼主:
果然是,自己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