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P#M 10.0 BYTE 3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28):
请问在STEP7中,P#M 10.0 BYTE 3 ;P#M 20.0 BYTE 5 ;这样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A:
首地址为M10.0,长度为3个字节的内存块。
首地址为M20.0,长度为5个字节的内存块。

楼主:
那就是说第一个是占用MB10、MB11、MB12的内存块啦。
如果写成:P#M 10.0 BYTE 4,就相当于MD10,是吗?

楼主:
还是像三菱的双字那样的结构呢?
高位 低位
13.7 13.6 13.5 …… 10.3 10.2 10.1 10.1 10.0

网友B:
有时候这些不要和三菱对比,那样你更不好理解

网友C:
如果写成:P#M 10.0 BYTE 4,就相当于MD10 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