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程序调试求助

楼主(2011-09-28):
我在Q02CPU的右侧添加以太网模块后,用FROM-TO指令写入AI、AO模块,请问这时我的XY分配模块输入准备信号是从X10开始还是X0开始,因为我在调试时发现AO没有输出。后来我把以太网模块去掉后,调试时AO输出就没有问题,现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卡槽1是我自己添加的,plc读取时也显示智能32点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A:
32点了,后面的自然向后排了,或者在系统规划设置里面自己设置。

网友B:
你把新模块另外分配地址给他就可以

网友C:
以太模块32点(X0开始),智能模块就要从X20开始
FROM/TO指令是X20才对
Fred Lo

楼主:
这是我的Q68ADI模块初始化FROM TO 指令。紧贴以太网模块,应该属于第二个模块用H1表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D(2011-11-05):
哥。我真想帮帮你研究清,可是我不会。郁闷啊,我也要弄这些东西

网友E:
类型里怎么是选空的?

网友F:
应该这样写【to h20 k0 h0 k1]32位地话,起始地址应该是H20吧

网友G:
不论是不是空,只要你后面选了32点,第一个智能模块地址就是H2,你怎么写H1呢

网友H:
哎,努力向大哥们学习啊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