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8ad模块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1-09-28):
查了一下特殊模块的手册,说到精度是40mA的0.3%。4到20mA时相同。是不是表示精度超过0.3%

网友A:
不是 精度因该是数字范围 如三菱FX-2AD:0-4000;FX-8AD:-3200-+3200
你这个应该是分辨率。和精度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B:
同意楼上。
技成培训网

网友C:
精度是指测量值可能产生的最大误差,以测量最大值为计算基准。
如精度0.3%,满度值为4000,则最大测量误差为 4000X 0.3%=12

网友D:
支持3楼的说法
Fred 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