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信捷TH765-N的屏有些急需解决,所速求助家园

楼主(2011-09-28):
各位师长,师兄:请问信捷TH765-N的屏做管道时,能不能做到当控制管道的位元件处于OFF状态时只显示背景色,不显示流体出来。急!!!!!客户要我做成当控制管道的位元件处于OFF状态时只显示背景色。处于ON状态时就显示流体。

网友A:
没用过信捷产品,不过别的屏幕可以设置多状态。

楼主:
谢谢 请问您一般用什么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您一般用什么屏啊
MITSUBISHI,SIEMENS的多。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不行,不过在管道内再放一个指示灯ON的时候不断闪烁不知你满意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