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千瓦的变频器在50HZ运行切断输出

楼主(2011-09-28):
37千瓦的变频器在50HZ运行时切断输出,就是把变频器和马达之间的交流接触器断开会不会出问题,变频器会不会报警。哪位高手知道啊?

网友A:
一般来说变频器到输出电机之间不允许使用接触器,查看报警代码,看看是否有对地。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小功率的电机我这样作过没有问题,大的没试过。
既然安装了这个接触器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是本来设备有,还是你想加一个。
突然接通可能会报警,电机瞬间启动电流大。变频器受不了冲击。

网友D:
从来没试过,应该报警的

网友E:
没有必要,想要马上停机的话,就选择自由停机方式,这样停机就快了。不推荐变频器输出接 接触器。

QQ:1792595232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端禁止加装接触器

网友G:
可以的在变频器与接触器切换时应给变频器一个停止信号。

网友H:
不会出问题,如果你的设备惯性大的要再启动电机的,要等电机停下后再启动,或者把变频器参数设定“转速追踪启动”,万一跳故障,看看说明书是什么故障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端禁止加装接触器
有些情况是需要的我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切断变频器跟马达的电源之后马达继续运转不?如果是那一种好像是变频器应用的节能法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J:
不可以,那样有炸机的可能,按道理变频器的前一级不容许按接触器.安装了也不能频繁起停.

网友K:
最好是不要那样,等电机完全停止再断开接触器,这样比较好,对于变频器报警与不报警,那要看是什么变频器了,有的具备这样的功能,有的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我想你应该是在做工频与变频的切换吧,个人建议对于变频和工频的切换还是要尽量延迟下时间.禁止立即切换!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L:
不可以,很有可能烧掉变频器的IGBT的,逆变器承受的冲击太大
无独有偶啊

网友M:
切断也就是自由停车  何不从变频器停呢 不解

楼主:
请看图纸
附件: Drawing1-Model.pdf (30 K) 下载次数:16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端禁止加装接触器

那大型电机起动用变频器一拖二或三起动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O:
看是什么变频器,如果是丹佛斯变频器就会报警,设定一下断开输出不报警就行了!

网友P:
变频器上有输出信号端子,利用继电器来控制通断就可以,切断之后,变频器停止输出,接触器不动作仍然是吸合状态,电机停止运转

网友Q:
引用 网友N:

那大型电机起动用变频器一拖二或三起动是怎么解决的啊

一般来说先启动一台后切换到工频运行,停止变频器输出再切换到第二台再启动。这样类似于软启动器的用法。一般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变频器输出端禁止加断路器或接触器。因为这样会损坏模块。

网友B:
有没有好的解释

网友R:
小功率的电机没问题,37千瓦也应该可以,但不敢试,有找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