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28):
用温度控制器通过4-20MA输出来控制变频器转速;当温度低的时变频器全速运行;当温度高的时候变频器减速运行;不知可否实现,要如何设置变频器,不论什么样的变频都行;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是想把温控表作为变送器和使用PID功能对吧,应该没问题的。变频器要具有4-20mA输入功能才行,现在好多国产变频器为了降低成本都取消了好多功能。选型、报价可以找我,为你提供整套方案。

QQ:1792595232

网友B:
可以实现的,有些变频器没有4-20MA,并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实现的,只要有4-20MA就可以了,我们厂的极冷风机就是那样控制的

网友D:
使用PID控制,是很容易实现你的功能,并联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电流转电压的,自己算算要选择的电阻的阻值,这个不难算。

QQ:84818626

楼主:
比如设置温控器4MA对应的变频器的频率为30HZ;现在需要他4MA对应的频率50HZ;20MA时运行频率为30HZ这样设置变频行吗

网友E:
利用PLC的PID功能可以实现。热电阻采集温度信号反馈给PLC,PLC控制变频速度。
还可以直接用变频器的PID功能,热电阻直接把信号反馈给变频器,步用PLC.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利用变频器本身的PID,接入一个温度信号就行了,至于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都是可以转换的

网友G:
用一台输出0-10mA的2型温度变送器和变频器就能实现。剩下的就是变频器的设置了。

网友D:
P128 要设成负反馈,P129 P值 P130 I值 P133 设定值 P134 D值

QQ:84818626

网友H:
阻值如何算,那位赐教,重谢!

网友I:
没有电流的,只能电压控制

网友G:
对11楼的回答,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分度值的电阻了。比如PT100的铂电阻,0度的时候所对应的阻值为100欧姆,100度的时候是138.5欧姆。不同分度值的热电阻都有各自不同的值。这个是有标准表的。

网友J:
用一块智能温控表就行(如:泛亚表),温控表上有一个4-20ma的电流信号,用来控制变频器很好用,不管什么变频器都能用,只要你把变频器的频率指令设置成电流(4-20ma)信号就OK,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这功能。

网友K:
主要是要用温度来变送成4-20MA的电流来控制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不同意此位仁兄的见解。。

网友M:
变频器本身有PID功能,只输入4-20mA电流和设置PID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N:
用有PID控制功能,4-20mA电流输出的温控表,直接接到变频器模拟信号输入端就可以

网友O:
这个很简单,先买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温控仪,再把变频器设定为模拟量控制,然后把热电阻-温控仪-变频器接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