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高手们,西门子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密码求解,谢谢!
附件: 项目123.zip (4 K) 下载次数:47

网友A:
我已经给你搞定,不用输入密码就可以打开子程序和中断程序了
附件: 已可以正常打开--项目123.zip (5 K) 下载次数:57
  •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xiaohao) 热心助人

网友B(2012-07-01):
    分享一下,怎么打开?

网友C:
    解密区里好像有方法,是郝工教过的,把编程软件的一个文件替代了,然后重启,在密码输入栏里不用密码,直接点确定即可,大家找找看。

网友D:
    这程序是用在船上的吗?看着有点像主机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