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扩展44路模拟量输入吗?

楼主(2011-09-28):
现场要采集44路模拟量,用组态王在电脑上显示出来,打算用西门子200的PLC,不知道组态王对着44路模拟量的刷新频率能做的几秒刷新一次,西门子200的PLC,可以扩展44路4-20ma输入的模拟量吗?
我这样配置可以实现吗?
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我看什么牌子的PLC都没有这样的速度去处理这么高数据量,除非用多个PLC做通信,若是用工控机的,可以使用板卡采集就可以,费用低廉,问问卖工控机的厂家应该能提供方案。

QQ:84818626

网友B:
S7 200属于小型PLC,没有那么大的运算能力,不大于10路模拟量,可以用S7 300的PLC,CPU314以上。还可以用AB的1756CPU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200的不够,要不用运算处理,可以使用板卡采集,工控机监控,要有处理建议用300的机器,要CPU315以上的,

网友D:
200的不行,扩展不了那么多模拟量,使用S7-1200的可以,一个CPU1214C+6个SM1231 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E:
买个研华的模块,485输出的,16位的,MOXA,泓格的都有一个8路,6个搞定,你用485通信给PLC。或者用板卡,但没用过那玩意,听说很不错,PCI的也很便宜。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200最多只能带6个模块。模拟量模块只有4路,你算算看够不够,可以考虑有300的啊

网友G:
s7-200最多35路模拟量吧

楼主:
大家看我用组态王,用2个串口,挂2套200的PLC可以吗?一套35路,2套70路,我这样做可以吗?组态王可以和2台PLC同时通信吗?

网友A:
若是使用采集数据的话,无必要用到PLC,PLC在开关量上是强项,可是在数据采集上,还是用工控机还好,现在的工控机才6-7000元,再加装AD模块就可以实现。

QQ:84818626

网友H:
采集板卡加组态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I:
恩,还是PLc加扩展模块便宜

楼主:
今天客户说了,非要用PLC,不要用工控机采集卡,用什么样的好呢?什么样的PLC可以配置44路模拟量4-20MA输入,价格还能便宜经济,品牌不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