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新手请教,S7-300如何才能出现连接模块

楼主(2011-09-28):
很是郁闷,做硬件组态时,居然没有连接属性,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请各位指导下

楼主:
d郁闷啊

网友A:
点击程序“硬件”就会出现组态界面。不需要进入“连接”。

楼主:
因为组态有问题,组态肯定是在硬件里组态,并且我组态好了,我看到别人的例程,那里都有显示的,我的确没有,那就是可能组态没成功。

楼主:
各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
也许这个问题都没见过

网友A:
那么,你的软件需要升级了。其实你找不到模块是软件中没有相应的GSD文件。直接硬件网上升级;安装试试。方法:上网;在组态界面下的“选项”中选择“安装HW更新”,下载后需要安装。

网友B:
在NetPro网络视图里,可以创建。

网友B:
两个PLC是什么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