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寸平板电脑作用

楼主(2011-09-28):
问各位用过平板电脑的高手、用七寸平板可以装三菱GX编程软件吗?功能是不是同台式机和笔记本一样?

网友A:
是X86的机,能安装XP系统的就可以试试,其他的系统就不用试了。

QQ:84818626

网友B:
平板电脑是用来装B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平板电脑是用来装B的。
正解另外还有个用途就是上班时用来偷偷玩游戏和看小说打发时间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搞工控还是要笔记本电脑的

网友E:
2楼3楼4楼说的对。

网友F:
不能全那么说,平板电脑可以做为触摸屏来使用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还是实际点好,

网友H:
从2楼到7楼,全部同意。
liuliangdt

网友I:
从2楼到8楼,全部同意。

网友A:
我这个项目都准备用平板电脑,不过是工业上的。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但是一般都是用鼠标和键盘。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