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各位给推荐个模数模块

楼主(2011-09-28):
就对三菱plc熟悉点,查了一下特殊功能模块,发现就8AD的精度蛮高的。到达0.3%。请问别的品牌有没有更高的精度的模数转换模块。

网友A:
8AD的转换后的数据好像是2000 还是4000的,这也不算很高,一般的模数都有这样的精度。

QQ:84818626

楼主:
楼上的有更好推荐一下让我去看看吗

网友B:
你做什么控制,2AD是4000,一般都够用了,要不就用西门子的,西门子的高27648的

楼主:
楼上说的时分辨率吧。我这里接得是一个压力传感器,需要量程是0.4MPa。要求达到的精度是0.002Mpa。也就是0.5%。压力传感器本身精度才0.25%。所以想找一个精度比较高的模数转换模块。看了一下8AD是勉强符合,就像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选择。2AD手册上说明是±1%,肯定不符合了。

楼主:
兄弟朋友们再帮我看看吧

网友C:
西门子选择个12位精度的肯定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