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liangdt

楼主(2011-09-28):
今天去改以前的设备程序,但注释就是下不进去。提示的意思是注释容量比PLC内的注释容量要大,然后就取消了注释下载。不知道大家下载时有没有遇到过。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以前刚做的时候又可以下载注释呢?
我看了程序里注释的文件是8K,这个容量大不大?

网友A:
在设置里面修改程序的容量,多出的容量就可以下载注释的。注释文件不等于里面的注释很大的。
  • 下载积分:+1(liuliangdt)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里面修改程序的容量,多出的容量就可以下载注释的。注释文件不等于里面的注释很大的。

    看过了设置项目,里面可以更改程序容量。一般下载的时候没有谁会去更改那个大呀。为什么以前没有更改就可以下载注释而后就下不进去了呢?

网友B:
    这说明你的主程序和注释已经超出允许容量的值了

网友A:
    是软件的问题,不关PLC事。
  • 下载积分:+1(liuliangdt)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liuliangdt

楼主:
    先把自己顶起来。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的问题,不关PLC事。

    哥,你可以解释得更清楚点吗?这件事小弟很纳闷。

网友C:
    注释不能超过8K
    liuliangdt

楼主:
    小弟发的帖子少,兄弟们都来帮我顶贴呀。小弟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C:
    注释不能超过8K

    一楼的哥哥说:注释文件不等于里面的注释很大的。小弟也觉得有道理。比如说注释显示的是汉字,如果是txt文档的话8K的容量能显示多少字哟。当然,PLC里不是txt之类的文件,注释文件可能要更大的容量才能显示一个与txt文件一样的字。
    还有一点,注释文件并没有满满的8K。把光标放在注释文件上显示的8K,属性里只有7.3K.。

网友D:
    是软件的问题
    liuliangdt

楼主:
    没回复我了,那位哥哥能告诉我呀?

网友E(2012-07-20):
    你在PLC参数里分配一些点给注释容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