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接线

楼主(2011-09-29):
请看附件说明书,型号为NPN,这样接线可以的吗?还有里面讲的1100个脉冲/升,是不是1秒的时间有1100个脉冲产生?

网友A:
流量计是NPN,看你I0.1的接线,你的模块是PNP的,需要继电器转一下。
1100脉冲/升,不就是1升的流量对应1100个脉冲嘛,跟1秒有啥关系。

楼主:
我画的就是NPN型啊,流量不用考虑时间的?如图,假如我选用OG2型,是不是1分钟内流过1L的液体(管道截面固定不变)会产生1100个脉冲?

网友A:
1.PLC模块是什么?
2.和时间没关系啊,你选OG2,只要是流过了1L的液体就会产生1100个脉冲,时间取决于流速啊。

网友B:
1.看I0.1的接线方法,PLC输入端是PNP型,而你的NPN型信号直接接上去是不行的。
2.按照“脉冲/升"的单位来看,这是真的跟时间、管径都没啥关系。

楼主:
我的NPN/PNP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和其他传感器),能否接到S7-200 CPU上?
都可以。S7-200 CPU和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入可以连接源型或漏型的传感器输出,连接时只要相应地改变公共端子的接法(是电源L+连接到输入公共端、还是电源的M连接到公共端)。

网友C:
I0.1接的是P+,但I0.0接P- 肯定不对。

网友D:
麻烦楼主琢磨一下 脉冲/升 等单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