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和MELSCNET/H网区别

楼主(2011-09-29):
大家都知道工业网络层,分为三层。而信息层是以太网、控制层是MELSCNET/H、设备层(就是现场总线) 。
那么我突然想问下,为什么信息层不用MELSCNET/H网呢?

网友A:
MELSCNET/H是三菱自己的网络,只有三菱自己才能用。
而以太网是公用的网络,基本各行业都能通用。

楼主:
如果我就对于三菱Q系列PLC的网络来讲呢? 信息层 可以用H网来替换吗?

网友B:
若是你的信息量不大的,可以用MELSCNET/H网,只是如何连接到工控机上?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