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的cpu通讯不支持此接口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9-29):
求各位高手,大侠帮分析一下! 用型号CPU 226 CN AC/DC/RLY 6ES7-216-2BD23-OXB8的 通讯线是PPI RS485/RS232的线!通讯连接时,刷新能看到PLC 但是上载和下载时就会出现不支持此接口,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线的原因还是PLC的原因!

网友A:
不是原装线吧,或者PLC在停止状态看看可以不。

网友B:
是不是版本号没设定对啊,说实在的,显示有PLC而连不上的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