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软件怎么在线修改寄存器的值啊

楼主(2011-09-29):
三菱软件怎么在线修改寄存器的值啊

网友A:
能说明白点吗?你要是在软件仿真时改变D的值吗?那就是在仿真状态下点软元件测试,里在有改变D的值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变址改变啊

楼主:
是在线修改D里面的值

网友C:
在线使用软元件测试功能直接把值写进去就行,或者是写点程序把想要的数值移动到D里再删除那段程序

网友D:
在线,右键或者用触摸屏

网友E:
啥也不说,还是上图,有图 有真相

网友F:
点击软元件内存,修改后再下载即可

网友G:
触摸屏或者按ALT+1

网友H:
右键软元件测试直接输入值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I(2011-10-29):
软元件测试赋值或者MOV指令传送,都可以作为临时查看D值用。
帅得被人砍

网友J:
如果是用的GX-Developer,在监控模式点右键-软元件测试 就可以修改D的值了
如果是用的GX-works2,在监控模式点右键-调试-修改软元件值 就可以在线修改D的值了

网友K:
1. 如果是需要自动修改就用变址寄存器V或是Z
2.如果是要在线修改程序,就监视-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