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1-09-29):
请问各位高手,松下FPX C60T PLC能不能向PLC中载入多个独立的程序,需要用的时候再单独调用?

网友A:
应该不支持,但你可以把要调用的程序写为一个整体程序,但分段编写,通过通断条件来调用。

网友B:
只用过子程序调用,没见过建几个工程随意调用。

网友C:
用过子程序调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问过松下技术部 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