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赐教三菱GT1030-LBD-C通讯口哪一个是+5v

楼主(2011-09-29):
三菱GT1030-LBD-C通讯口哪一个是+5v,不装电池能用吗

网友A:
不装电池能用的
与FX系列PLC连接可以用 GT01-C30R4-8P 这根线
接线方式我有的,但我现在老家探亲,国庆后才能上传图

楼主:
太谢谢了,我是新手,向您们多多学习。

网友B:
不用接+5V的

网友C:
通讯口不需要接+5v 设备单独供电 24v啊 呵呵

楼主:
太谢谢了,只接这四根线,其余的都不用接吗?我买的通讯线GT10-C30R4-8P还有一根SG和+5v线。

网友D:
你的这根线的+5V,和SG是针对GT1030(20)-LBL系列的屏用的,就是用通讯口直接供电,可以节省外部电源。你的屏是LBD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