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单芯线

楼主(2011-09-29):
各位师傅是觉得单芯线好用还是多股线好用?我都是采用多股线,应为单芯线太硬不好连接。你们各位觉得呢?

网友A:
单芯机械强度高

网友B:
单芯线载流量也大

网友C:
活动量不大的地方我一般采用多芯线,单线只用在配电箱的电线
下载积分:+1(ying-feng) 热心助人

网友D:
软线好的多嘛

网友E:
在交流电里用多芯线,因为交流电在导体内流动时有趋夫效应。而在直流电里有趋夫效应不明显,多芯线柔软性好,适用于移动比较强设备。
下载积分:+1(ying-feng) 热心助人

网友F:
一般都用多股线,控制线的我建议还是用多股线,柔软不容易断线
下载积分:+1(ying-feng)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楼主:
车间安装的时候我还没来这里,主线下来用的都是6平方的单芯线,在断路器的端口上根本就压不紧,现在配电箱里面和接头经常接触不良缺相,时有时无,防不胜防啊!换掉领导又觉得都是新线成本高,真是火得很

网友G:
接触不良很是恼火啊

网友H:
多股线柔软又好接,单芯线在接各种开关或接线时不易压紧,时间久了会造成接触不好易打火出事故,我建议用多股线较好,单芯线我只是用在电控箱内布线时好看!

网友I:
引用楼主ying-feng于2011-09-29 12:01发表的 关于单芯线 :
各位师傅是觉得单芯线好用还是多股线好用?我都是采用多股线,应为单芯线太硬不好连接。你们各位觉得呢?
从安装来讲,是多线的好安装比较软,电流也负载比较大,

网友E:
把线头弯成U型就可以用压紧了。

网友J:
11楼的有实践经验,我们工作中都这样,压紧后再回松一点,将线头左右摇动一下,再次压紧,提高接触面积
下载积分:+1(ying-feng) 热心助人

网友K:
具体还是什么场所与要求。,比如说装暗线,是多股软线,还是单股线,呢?比如,控制线路,等等。
关于说单股软线,在压线与接空气开关,容易接触不好,松动现象,我个人认为,我们做事情要讲究方法。

网友L:
有没有权威的说法?我感觉是单芯的好。重要的线路好像没有用多股的吧?

网友M:
单芯线多用于柜中固定不动的元件;多芯软线适用于现场移动、振动元件。
我认为民用电路中以单芯线居多,工业控制中多芯线居多。

网友N:
单芯线耐腐蚀能力更好一些

网友O:
当然是多心线好,根据电子集肤效应,是电子一般走边,芯越多边就越多嘛,载流量就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