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驱动安川伺服电机抖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29):
我用的是三菱FX3U+1PG+触摸屏控制安川伺服电机,将电机取下后,用触摸屏给出单速定位指令后,无明显抖动,当装上机器上后再运行,机器就开始抖动,就像是有PLC输出的脉冲不连续一样,原本应是匀速运转的机器,一直在转动过程中抖动。
但如果不用PLC控制,而是直接用安川伺服驱动器自带的JOG运行(点动),除了启动或停止瞬间由于无加减速引起的震动外,其他时间运行平稳。
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麻烦帮我给点意见,多谢

网友A:
监控一下控制器发出的脉冲数和伺服接收数是否一致。加大加减速时间看看

QQ:84818626

网友B:
位置环增益调大点,直到不斗为止。(加大刚性)

楼主:
我的加速时间是至少100ms ,用到2000ms也抖
2楼和4楼调增益的方式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主要是我调试的地方和我上班的地方有距离,不能上网查等,没有把握去了也是白去啊

网友C:
2楼是错误的,应该减小刚性,4楼的是对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你拍相片的姿势很优美。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拍相片的姿势很优美。
多谢!
你的姿势也很优美

楼主:
解决了,增益减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