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小弟现在要做一个小项目,是要用三菱FX1N控制一台伺服电机循环走定长,工作台上平均的固定了二十个夹具循环运转,每次到位后上面的工件就下来进行加工,上面工件的位置是个固定位,使用相对定位指令,位移的距离由触摸屏来设定,还有就是每次开机时能自动找原点。(考虑到机械掉电了此时伺服电机是松驰的,要是被人动了一下位置话,那么上电后就要进行回零了)此时近点信号的位置应该怎么安装,由于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想先找个范例看看,在此多谢了!

另外还想问下,用相对定位指令是否在系统中不用进行回零的操作,要是要回零话那么近点信号检测的挡块一般要多多长,要是每次移动的距离很小 伺服电机跟本就转不到一圈话,那么就找不到伺服的Z相信号啦 ,这里我好模糊,请指导!

网友A:
不用Z相也可以原点回归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