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客户要求两台工控机用以太网走modbus协议做数据交换  通讯距离为300米
现在初步了解下来需使用光纤  (光纤有单模和多模之分)
哪位大哥能给我解一下   用光纤转换是否可以  用何种光纤和转换器  232转光纤是否可行
万分感谢

网友A:
以太网三百米没什么问题!光纤232?
光纤转网线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千米都是用多模的,多模单模只是距离远近选择,你们可以购买光纤,收发器,找电信的人去帮你熔光纤盒就行了,要用专业的机器熔的,一般只有电信公司有,叫他们给你们准备调线,只是光纤盒跟收发器的连接线。再用网线接到电脑或者设备进行了

网友B:
232或者485转以太也可以实现的,你可以买一个转换器,是232转以太口的,就行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千米都是用多模的,多模单模只是距离远近选择,你们可以购买光纤,收发器,找电信的人去帮你熔光纤盒就行了,要用专业的机器熔的,一般只有电信公司有,叫他们给你们准备调线,只是光纤盒跟收发器的连接线。再用网线接到电脑或者设备进行了

多模光纤是不是要比单模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三百米没什么问题!光纤232?
光纤转网线

以太网可以300米吗!?  我问了好多人 怎么都说不行  有哪位确实试过的!?

网友B:
我们的污水处理厂占地30亩,都是用以太网的,你把光纤拉到用的位置就行,价格应该差不了多少。

网友B:
乐业县污水处理厂我们用多模的,富川县污水厂我们用单模的(以为二期污水准备建)。现在都一年多了,以太网通讯都没有出现问题过,只是485直接用不转以太网,485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网友B:
用光纤的话没距离限制,多远也行。。如果用RJ45双绞线超过100米就不能用了。

网友C:
100米加个中继应行,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