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FN1N的输入故障怎样处理

楼主(2011-09-29):
今天我的FX1N-24MR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点都不起作用了,也就是将输入COM端直接与X0,X1~X15短接,输入指示灯不亮,其它都正常,如写入LDI X0 OUT Y0 运行后,不管是否将X0与COM短接, Y0指示灯都亮。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每用过1N。你的com端有没有问题。测一下plc输出电压。

网友B:
你把PLC打到STOP状态Y也有输出吗?还是说你没有看程序直接用线在外围测试的?

网友C:
模块坏了,送维修吧

网友D:
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
我估计也是模块坏了,哪里可以修,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