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参数

楼主(2011-09-29):
大家好,本人现在想用松下plc来控制台达伺服,是用脉冲方式控制的,但不知道怎么调参数,收集了大堆资料,但还是不见成效,就算不给程序进去,电机也会来回震荡摆动,但我把增益调小后,抖动减弱,但还是有问题,写程序进去还是不能动。所以,小弟在此请求哪位仁兄做过台达伺服的,具体需要设哪些个参数,才能解决问题,小弟在此贵谢了!小弟我qq:947166776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A:
就算不给程序进去,电机也会来回震荡摆动,电机ABC接反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没有,只是参数我目前不知道怎么调,该调哪些参数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B:
当没有设参数时,上电后伺服不回震荡的来回摆动的。一般上电了是ALE13 然后设置参数 用软件ASDA-soft设置参数更快捷 具体可以联系我QQ:644720957
changes for the better

网友C:
震动,检查相序。程序输入后不动,看PLC的输出点有无输出。CNI没有接错的话,应该是设置有问题,你看看驱动器手册。一般出厂台达的就是外部脉冲设置,一般只要屏蔽极限开关就可以了,但是你的驱动器没有报警,就说明你的极限线已经接上,或者已经屏蔽。然后设置适合机械的电子齿轮比就OK
朝花夕拾

网友D:
电机震荡摆动。。。核对下电机型号,电机参数没设置好吧

网友E:
如果接线正确,外部输入和选型正确的话,应该调整刚性参数,则位置环增益等相邻几个参数,调整时要分开单独设定,值应+-5的范围,不行还原为原参数再调另外的,直到满意。

楼主:
虽然还没有找到原因 但谢谢这些好心朋友的指教
我是用台达伺服 松下c32t的plc进行位置控制 还望高手帮小弟指出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下载积分:+1(wym86) 真诚感谢!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F:
描述:台达伺服PT模式接线图
应该跟PLC没有关系,可能是台达伺服的接线不正确,你试一下我这个简单的接线方式吧,是我几年前的曾做过的控制。也是位置控制PT模式
下载积分:+1(wym86) 感谢分享!

楼主:
谢了这位兄台,我再看一下,可能是线路或参数问题,通过测量,plc都有脉冲输出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G:
刚看到,有时间可以远程协助一下,不要急,细心找问题,伺服当闭环的变频器用就可以了
这位兄台,有时间麻烦帮助一下,到现在我这伺服还未动作,有空可以加我qq:947166776 万分感谢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现在还是没有解决,我测量了一下,plc输出到脉冲是有的,脉冲电压为6.5V,方向那里电压是2.2v左右,并且接到电机的电压显示都是220v,就是电机抱得死死的,不动作。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又出来了,伺服空载运行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一带上负载,电机就会不断的摆动摇晃。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