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软件安装

楼主(2011-09-29):
下载西门子STEP 7 V5.4 安装不了,显示尚未满足安装要求!请教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下载完整?我也是从网上下载的能安装啊

网友B:
你下载的可能是升级安装包

网友C:
这个我也遇到的是我以前装过的。但是在C盘删过了。可是在注册表中是删不掉了。所以再装的话只能是重装系统。

网友D:
安装STEP7 V5.4时显示尚 满足以下安装要求
打开配置文件,修改为
[TERMS]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1=
最好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