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有没有会调温度模块的高手在

楼主(2011-09-29):
模块是4~20mA信号的,牌子是海格的,现在有好几个测温不准确的,模块上面有两个口可以调节,以前自己调过,只是调的跟当时的温度一样了,温度变化之后就又不准了,应该是曲线调的不准了,有没有办法调呢?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下次要说清楚你用的什么模块牌子,这都不说谁知道怎么调
呃。。。海格的。。

网友B:
那两个电位器口一个是调增益,一个是调零,应该在接上传感器后先调好增益值,再调零点,应该会要仿复多次才能调准,实在不行你得串电流表较准模块,可参考模块手册的较准程序。。
我接传感器调过,可惜总调不好。。。可能是我太笨了吧。。。

网友C:
你想要准确的就串电流表进行调试
这个没试过,可以具体说下怎么做吗?谢谢

网友D:
一可以将电缆屏蔽检查一下;二看一下模块接地是否正确;三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修正值就可以了

网友E:
编个程序调整增益和偏移量试试看!
我在变频器和PID控制器上的时候是这么办的,呵呵,不过总觉的不好。。。

楼主:
我目前都是采用4楼兄弟的方法,在程序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