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以前就用过的都是三菱的温度特殊模块,现在我要监控压力 流量 PH值信号  都有相应的传感器 输出信号都是4-20mA电流信号,现在我要把这些信号在触摸屏上显示  怎么搞呀

压力 流量 PH值这些信号我用plc的AD模块转换分别存入寄存器D0 D1 D2 中

我在触摸屏上要显示压力 流量 ph值这些数据,是不是在触摸屏上选数据显示 然后选择相应的寄存器就行了嘛 ?还需要进行什么设置么 ?以三菱的触摸屏为例 或者威纶的触摸屏

网友A:
在触摸屏里面选择你在PLC存蓄的地址,连接就行了,一般应该是用双字变量吧
你说的是威纶的触摸屏还是三菱的

网友B:
看你是用FX还是用Q的,如果FX的就找FX的特殊功能模块,如果用Q的还要看你用多少通道的,也要找对应的模拟量模块手册,这些书在一个叫工控人家园的网站好象都有的下。
我有四个流量 四个压力
四个PH值

都是用FX2N-4AD
plc程序我看了手册的  编出来了饿 就是不知道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怎么设置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我用的是威伦的触摸屏6000i,不过PLC用的是台达的,应该差不多吧,可以加我Q一起探讨,这上面不方便 296905910
已经加了  恩  一起探讨

网友B:
台达的就找 中达电通 网站去下吧
我是威纶或者三菱的  台达的不会呀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加个AD模块就行了

网友D:
三个4AD模块,把4AD中的数据读入PLC 中,再把PLC相应地址中的数据赋予触摸屏显示就可以啦,要注意不同的4AD的量程设置,触摸屏上数据的单位显示

网友E:
要数据转化,要不你要设置触摸屏的显示数据类型,要不很麻烦。你也只得到相对的值。得不出准确的值。所以要换算这样看起来才专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