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P1E如何同LG变频器建立485通讯?

楼主(2011-09-29):
请问大师,赐教!如何使CP1E PLC同LG 变频器485通讯!!

网友A:
在PLC编程软件里设置好对应串口的通信数据(波特率,校验位等)在程序里写TXD RXD 程序,具体的看TXD指令说明。OVER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