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9):
球磨机是火力发电厂、水泥工业、化学工业、煤粉制备系统的主体设备,而稀油站是与其相配套的循环润滑系统。本人采用OMRON C60P型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改造了稀油站的继电器控制系统,并通过合理编程,消除了各种误操作的影响。在PLC控制系统中,可能产生的误操作包括人为的和系统本身所产生的。

1.人为误操作
原因在于操作人员在按下按钮时,手指的颤动或误操作,会使PLC接受不止一个相同的输入信号或接受一个错误信号,从而造成PC失控。

(1)手指颤动造成失误:
这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的方法是使用微分指令DIFU(13)来检索按钮送入电信号的上升沿,在一个执行周期里PLC只执行一次,从而避免此类误操作的发生。见图1,0005为高压泵停止按钮,HR005为低压泵起动标志位。当按下低压泵起动按钮0003时,信号转化为微分指令HR005,HR005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里,只接收一个上升沿脉冲,从而过滤掉由于手指颤动产生多余的脉冲,保证定时器TIM00正常延时10min,确保高压泵(0506)按时起动。

(2)无意误操作:
这是经常会发生的,解决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通过程序来优化显示功能,减少人为失误,在设计中使用一个指示灯来显示各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平光--显示系统处于运行状态;高频闪光--显示系统处于试验状态,每1s闪1次;低频闪光--显示系统处于步进状态,每3s闪1次。这样不仅节省费用,而且使控制指示集中,易于操作人员的观察,减少事故。

二是通过输入信号之间的联锁,这种方法工作量大,考虑要全面,否则也会出现输入信号相互干扰,起反作用。所以当设计完成后,一定要进行模拟试验,杜绝误操作的出现。图2是一个简化的梯形图,图中:0003为1号低压泵起动按钮;HR400为1号主机停止24h后标志;HR401为2号主机停止24h后标志;0005为2号低压泵起动按钮。实际上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很复杂,此图只是说明一下如何避免误操作。图2的工作原理为1号或2号低压泵任意一台工作,并互为备用,保证有一台在工作。1号或2号低压泵停止按钮的常闭接点(0004,0006)互为连锁,当操作人员误按停机按钮0004 (0006) 时,程序会自动起动另一台低压泵(1号或2号低压泵),从而避免低压泵停机严重事故的发生。HR100为低压泵起动标志,常开(闭)接点广泛串联到各个相关回路中,尤其是串联到高压泵控制回路中,保证在低压泵未起动的前提下,起动高压泵无效,从而避免对高压泵的误操作。

1号或2号低压泵起动后,HR100得电,技术要求只有三种情况低压泵起动标志位(HR100) 失电:1号、2号主机 (0000、0001) 同时停运, 且按下系统总停按钮(0002);PC上电复位信号(1815);1号、2号主机同时停运24h后(HR400,HR401)。除了上述三种情况外,HR100总保持上电状态,保证整个控制系统的稳定,误按下系统总停按钮也不要紧。

2.系统本身产生的失误
是由于稀油站采用PLC作集中联锁控制时,输入信号来源复杂,且PLC的动作响应时间远远短于继电接触控制系统的响应时间,因而在继电接触控制系统中不太引人注意的触点瞬间跳动问题(如,干簧继电器触头的弹跳抖动、触头接触不良或触头弹簧压力过低出现“打火”、继电器线圈电压波动、周围电磁场干扰、环境中机械振动的影响等)将会在PC集中控制系统中产生误操作,加之PC供电电源采用隔离变压器隔离,I, O(输入、输出)连线采用屏蔽方式和走线分开等措施只能限制强电对PC的I, O信号的干扰,为此我在程序中加入干扰滤除子程序,见图3。图中TIM00用于消除0104接点断开时,因机械振动影响出现的瞬间闭合;TIM01用于消除0104接点闭合时,因跳动与受干扰的影响出现的瞬间断开;CNT20用于保持输入的信号;HR410、HR411为相关的运行设备。当继电器触电断开(闭合)时,由于外界环境恶劣或机械振动或其它原因,造成触点瞬间闭合(断开),接通(断开)电路,由此会造成机器误动作。针对这种情况,我设计了图3所示的梯形图中加入干扰滤除子程序,在接点与设备之间加上缓冲程序,避免了误动作的发生。当0104油位下限开关(干簧继电器的一个触点)断开后,由于以上原因造成0104瞬间闭合,起动定时器(TIM00),如果在设定时间内,0104断开,则系统判定此次闭合为误动作,不执行以下程序;若0104在设定时间内仍为闭合,则系统判定此次闭合为正常的命令,通过计数器(CNT20)保持输入的信号,起动相关的运行设备;当0104闭合后,由于以上原因造成0104瞬间断开,方法同上。TIM00、TIM01的时间设定为0003 (0.3s)、0002 (0.2s),它不会对控制系统有什么影响,一般来讲TIM00、TIM01时间的设定值是按输入继电器可靠吸合后立即断开,这一过程的时间考虑的,约0.2s ~ 0.5s,在此范围内都可以达到消除触点跳动干扰的目的。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时间设定值过大,将使系统动作延迟;太小,则收不到滤除干扰的效果。

网友A:
防误操作,及系统的安全性,以及防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二次伤害是设备本身应该具有的法定义务,如果是设备设计缺陷造成的伤害是要负法律责任和民事赔偿的,那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B:
在程序里面做安全互锁是必须的,不然设备会很不安全。

网友C:
很好的学习经验,好好学习了

网友D:
楼主是个技术革新能手,向你学习。

网友E:
从哪里复制的啊,图都没有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C60p,年龄不小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从哪里复制的啊,图都没有

是没图的,百度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