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11-09-29):
三菱伺服电机经常正反转刹车,伺服功率大,
在生制动选件,如果用P-D内电阻,经常正反转刹车,伺服功率大, 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不会出现丢脉冲现象

网友A:
根据你伺服实际运用情况 要使用再生制动选件时:再生频率高及负载传动惯量大时,根据实际需要安装刹车电阻。
实际转矩如果在额度范围内,则再生频率不限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