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的问题

楼主(2011-09-29):
新手玩有问题请教下,GOT1000的触摸屏上给哥窗口设置时间怎么写到PLC中?PLC中用什么指令?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PLC用D8013-D8015

网友B:
没见识过,呵呵,

网友C:
一般我是使用屏幕显示的元软件来实现屏幕的切换,可以在PLC里面控制所需要的屏幕

QQ:84818626

网友D:
读取PLC某数据位的值,然后判断再切换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