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1-09-29):
今天给一台电机加装变频器,电机铭牌是这样,功率2HP,电压220V电流是6。7A,电压380V电流是3。3A,两种种接法,现在用得是三相380V电压,当我装一个380V/1。5KW变频器会报警过载,装一个3。7KW就OK了,这是为什么呀,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2HP(1。5KW)电机,为什么1。5KW变频器不行,再说一个问题,启动电流可以达到8A多。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调好应该没问题

网友B:
380V/1。5KW变频器额定电流3A,当然报警了

楼主:
和调参数没有关系,他得启动电流都上8A,变频器1。5KW电大电流是多少呀,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有那个高手帮一下忙呀,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C:
用380V的电源,电机应该改成星型接法的

网友D:
使用变频器应考虑电机的接法,就不会出怪事了

网友E:
同意5楼的,380伏应该按星形接线的

网友F:
220v是1.5kw现在变频器电压是380v怎么不报警。将变频器频率设为86.5HZ

网友G: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H:
是这样的 我也考虑到这点了 当你用220v变频器电机接三角形 当用380v变频器时电机接星形 楼主你现象应该是过电流报警 如果8楼说的是错的,当星形接法电机接在220v的变频器上运行是不报警的可以运行的,但是运行电机扭矩小了力不够大达不到额定值!!!!

网友I:
同意5楼

网友J:
变频器是不是国产的?有时候国产那种耐冲击不行!之前我们就是试了一次仿三菱的国产一样大小就不行

网友K:
同意五楼的说法

网友L:
加大加减速的就可以,我看你的是用在风机上吧,这个我也试过,当然我的是不用变频器的,当接成星型,运行电流就会很大,当接成三角形,运行电流会变小的。

QQ:84818626

网友M:
现在都过载改星形那不暴载吗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N:
还是接法上有问题吧

网友G:
星角接法很重要

网友O:
认为去了变频器接一下试试,确认是参数没调好,还是参数问题,电机接法不正确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P:
是不是启动转矩太大,导致变频器根本没起到降压启动的作用
考虑下机械上有没有卡死,机械负载是什么,是液压系统么

楼主:
多谢谢大家的帮忙,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Q:
找到是什么原因了吗?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R:
8楼的,变频器一般都是最大是50HZ吧,还能调超过50的,牛啊

网友S:
要星星接法才可以,还有你的变频的过载能力可能不行,换另一种变频

网友T:
本人碰到过,改变电机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R:
8楼的,变频器一般都是最大是50HZ吧,还能调超过50的,牛啊
当然能呀,这要取决于电机的好坏,好的电机可以达到120HZ长时间运行。
一般国产电机是达不到的,长时间运行会发热,机械部件受损。

网友U:
380V ,星型接法试试。

网友V:
参数设置有无问题

网友W:
1、首先接法要对
2、你所用的电机是不是带刹车的,如果带刹车的话,要单独通一个220V电源给刹车让刹车打开,那样启动电流不会很大了!(请检查)

网友X:
解决了,上来共享一下是什么问题!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Y:
星三角接法

网友Z:
应该把你的接法,加减速时间,运行频率,有无设置扭矩偏移等参数写出来才好判断问题出在哪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AA:
有几个原因,一是你的设备负荷过重,二是你的启动加减速度太短,

网友AB:
楼猪,问题解决没有?应该回复下啊

网友AC(2011-11-18):
1 改变电机的接法
2 电机损坏
3 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

在东莞市

网友AD: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灌水!

网友AE: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F:
注意接法、参数设置、名牌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