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Re:请大师帮忙,三菱PLC中的寄存器D设定数值最大能设多少?

楼主(2011-09-29):
那位朋友知道三菱PLC的寄存器D中设定数值最大能设多大?请给个回复,先谢了!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
又是不看手册的。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手册弄丢了!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
16位;-32768……+32767;32位:-2147483648…+2147483647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正如楼上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己不下个手册看看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D:
3楼所说正确,如果是算绝对值可以理解为16为65535 32位为4294967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