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高手有欧姆龙CP1E编程电缆图纸

楼主(2011-09-29):
请问那位高手有欧姆龙CP1E编程电缆图纸
谢谢!!!

网友A:
就一根USB线你还要图纸

网友B:
3元有一条,还要图纸????

网友C:
去电子城买-条质量好usb打印机线就可以了

楼主:
用打印机线搞定了,感觉不够稳定。

网友D:
那位大侠有CP1E编程电缆的驱动软件。给我一份
yhl22@qq.com

楼主:
我是XPSP3系统,插上电缆线自动安装驱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