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3u的drvi DSZR和ZRN指令问题

楼主(2011-09-30):
使用FX3U--PLC
程序用drvi 定位,有正反转 用ZRN指令找原点
运行时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在drvi工作中按停止,再按复位找原点,轴却不动,此时观察输出--脉冲Y1,方向Y4指示灯都亮,监控程序M8350显示输出中,,为什么轴不转呢
如果在指令drvi完成定位后进入下一步前,按停止,是可以正常找原点的
后来我把找原点的指令zrn改为dszr,情况也是一样的,,
有哪位师给解答下的吗,怎么会这样子的呢,谢谢了

网友A:
停止按钮要让定位完成后再起作用,你用的是停止按钮,又不是急停按钮.
我都是这样做的,没发生过不能复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