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PLC无法通讯,求助!!!

楼主(2011-09-30):
有一块旧S7-200模块,用西门子中文编程软件时无法与此PLC连接,查找不到PLC。
软件为:STEP 7 - MicroWIN V4.0SP6(200系列)
编程线:USB -PPI(买线时试用过国产S7-200PLC)
PLC型号:MADE IN USA
1P 6ES7 214-1AD22 0XB0
S J9R3747105
E-STAND:2.0
APPPOVED CPU224
DI 14 X DC24VDC
DO 10 X DC24VDC,0.75A
请问是什么原因?
wangjian5583@126.com

网友A:
1,确认你的编程线的驱动是否装好
2,检查插在电脑上的数据线端口,和编程软件中使用的通信端口是否一致,
3,检查一下你插编程电缆的电脑数据端口的数据速率,一般为9600
4,在你的数据线是国产的话,一般通信速率达不到187.5K,如果之前的CPU是187.5K的速率的话那么你是找不到CPU的

网友B:
1:驱动要安装好
2:编程线和PLC的设置要搞好
如果是淘宝买的 就更要搞好了
哎。。。
我买的时淘宝的 现在和组态软件连接不上 郁闷
和PLC到是能通信

网友C:
我有一个 6ES7 214-1BD21 0XB0 PLC产地:MADE IN Japan只能用原装USB -PPI数据线通讯,市场上买的就不行,也郁闷。

楼主:
我这块是美国生产的,估计只有用原装线了!!!
郁闷!

楼主:
请教各位,国外生产与中国生产的究竟有何区别?

网友D:
将PLC上电与你的PC连接好,检查一下你的PC设备管理器外接端口,是否有驱动缺陷。设置PG/PC接口,PC/PPI cable(PPI),属性,选择合适的端口,注意,不一定是USB口。你可以试试。

网友C:
不是设置的问题,我开远程厂家技术人员给我试过就不能通讯,原装的数据线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