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铂100热电阻标准调校

楼主(2011-09-30):
铂100热电阻有什么好办法标准调校

网友A:
热电阻的调校?目前所有的使用单位都没这个能力

网友A: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出现问题就换掉

网友B:
校对只能校控制器,热电阻是不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出现问题就换掉
校正控制器吧

网友D:
哦 铂老的 吗 还是PT 100 的

网友E:
找计量局是否可以解决呀。

网友F:
接好控制器和PT100 。把PT100放在冰水里,标定控制器为0°。PT100放在100°开水里,标定控制器为100°------当然与海拔高度有关啊,注意修正!!

网友A:
热电阻或热电偶之类的一次元件在未生产组装前生产厂家应该可以调校,组装后大概厂家也不能对其进行调校,只能校出其精度等级

网友G(2012-01-31):
是精确到多少的啊

网友H:
校对只能校控制器,热电阻是不能的
10楼说的对。
汤

网友I:
找谁都好像没有

网友J:
接好控制器和PT100 。把PT100放在冰水里,标定控制器为0°。PT100放在100°开水里,标定控制器为100°------当然与海拔高度有关啊,注意修正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