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COM1和COM2如何区分

楼主(2011-09-30):
那位大侠知道COM1和COM2如何区分,PLC应该插到那个COM1,电脑后面有4个一样的插孔是吗?那那个喂1呢?

网友A:
这个那一个都一样,在你的软件中给以测试下,看是否通信上,也可以在设备管理中修改指定你要那个的.

网友B:
一样 的,直接使用。
技成培训网

网友C:
吧数据线插到电脑任一端口,右击我的电脑,看设备管理器,里面就显示现在连的是哪个端口

楼主:
我有点笨,在我的电脑里怎么找不到设备管理器呀?

网友D:
在 我的电脑 上点右键再点 管理 再点设备管理器 就可以看到你的COM口了

网友E:
右击“我的电脑”,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硬件”按钮,第一项内容就是“设备管理器”。点击打开可以看到硬件信息。

网友F:
靠,插上试试不是照了,不插怎么知道可中呢?

网友G:
找个老师现场指导一下,不难的。

网友H:
支持3 楼的说法。

网友I:
一样的可以并联起来

网友J:
哦 这个还不好说吗 你看那上紧你弄上不就行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