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与组态王问题

楼主(2011-09-30):
各位大虾帮忙看看我这个实验那个地方错误,为什么plc不受控制???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运行的时候点面板上的开关没反应!
我用外部开关运行程序,100.01点接通,在组态软件里用指示灯监控100.01灯也无变化。

网友A:
我没用过组态,估计你需要把PLC设为监视模式

网友B:
梯形写错了

网友C:
组态不熟,是不是你的端口设置不对呢?

网友D:
我也试了一下,好像不能对程序里有的触点进行操作。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变量设定问题,一改为IR1,01不是IR1.01还有就是画面制作不对。

网友F:
地址不对应。

网友G:
